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5-12-12):
我想问问STEP7编程时要用分段的方法.例如:在语句表中分别用NETWORK1.2.3...等等.为什么?有什么特别的用吗?如果是OMRON的就没有了,只要直接往下编就行了.

实在有点菜,但也没法子,只好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每一个NetWork完成一个控制回路,使得程序从条理上更为清晰,并且通过分段,可以更加方便的定位程序错误,如可以设立断点来调试程序。

网友B:
2楼的兄弟好厉害啊~~其实我要好好的感谢你的~~

网友C:
别谢,我还没发言呢。

二楼讲解很好,应该加精。

PS,楼主:OMRON的垃圾和西门子不是一个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