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5-12-12):
室内安装2000瓦的空调,导线如何选择?电流任何计算?

网友A:
请说明走暗线或是线盒?

网友B:
你的2KW.不知是制冷还是加热的功率.一般的可用2.5平方的线.电流吗左右.单相电流1KW.5A左右.

网友C:
2.5平方铝线,一个平方两个电流

网友D:
用2.5的铜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