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关注

楼主(2005-12-12):
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截面相同的导线,是单股好还是多股好?

网友A:
我认为仅仅以好与坏与评价这两种线是不正确的,关键在于应用在某一方面。
但是多股线会贵一点。
说对了么?

网友B:
根据导线的集肤效应,相同质量.相同截面,当然是多股比单股好.

网友C:
同意!在电工手册上反应的是一致的。相同材料和相同截面的导线多股比单股的载流量要大。

网友D:
同意此观点

网友E(2006-04-07):
排除使用环境及要求.我认为多股比单股的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