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步进电机选购

楼主(2005-12-12):
各位,大家好!
    小弟要选一个五相或者三相微型步进电机,要精度高一点的,所以大概是进口的比较好,但是不知那一家公司的比较好,那一位能给点建议啊?拿不定主意急啊!!

网友A:
力矩,安装尺寸可以提供一下吗?我们有国产三相混合式的(质量很不错的),精度,性能都不错。不妨考虑一下。

楼主:
老板给出的选择要求是:直径 22mm 左右、长度小于 30 mm 、电压约为 3.5V 、功率约 3~4 Watt 的小功率直流步进电机,最好能选购国外的产品,但是转矩没有提供。
由于要求低速运行,所以我认为要找三相或者五相的为好。

楼主:
德国B.L.公司的全称是什么啊?

网友B:
德国百格拉的,不过貌似没这么小的步进~~~~
法兰22mm  =_=!!!

网友A:
三相的,跟五相的没有办法做到直径22,定子上安装不了那么多磁极,只能用两相的,两相的可以做直径20 ,直径28 直径 35。
低速运行就会涉及到平稳性,振动大的问题。如果使用我公司的细分驱动技术,以上问题都可以解决。就看设备要求的力矩了。

网友C(2006-03-14):
斑竹,我想问一下直线步进电机有没有外径是20mm以下的?
如果有的话是怎么安装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