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模块上的灯都亮着,通讯也不上了!
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是不是有触点粘连了

网友B:
打到STOP上,再通讯看看PLC的信息,会有提示。

网友C:
是不是全部 force ?解除之!

网友D:
,SF  故障灯是不是也亮了,应该run运行灯不会亮把,如果是的话 PLC好象要上医院了---------------hahahahahahahahahahah

网友E:
关闭电源,重新送电,还是这样的话就送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