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计的选型

楼主(2005-12-13):
各位同行,我厂用的PH酸度计为国外一品牌的,用于强酸和强碱中,由于平均只有三个月左右的寿命,而且误差有的时候偏大,请问什么牌子的寿命能长些,误差也小些,谢谢
也欢迎广大销售发表意见,有没有更换时费用小的阿

网友A:
PH计的传感器,本身就是耗件由其介质是强酸强碱,建议使用WTW系列的传感器,使用时间能长一些.偏差大的原因,是不是温度补偿的问题呀.对介质温度没有搞清楚,导至偏差大的现像也是有的.

网友B:
场效应管长寿命!

网友C:
美国 ECD公司的不错    SGY@TINA-INC.COM

网友D:
我的经验:

有色金属企业, 酸浸工段, E+H PH计, 配自动提升装置, 间歇式测量, 3年多用户还能承受电极配件费用, 一直在使用 :)

误差大考虑标定周期和检测点是否具有代表性, 现在PH计都是复合电极, 自动温度补偿了, 温度应不是大问题

网友E:
和你工况很大关系.可能是选型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