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变频器参数设定里都有最大频率和最小频率,但不太清楚这两个频率的含义,也不清楚这两个频率与其他几个设定频率之间的关系,请教前辈指点!

网友A(2006-02-17):
最大各最小频率是指在变频器运行状态下上下封顶底的值,设定其他频率只在这范围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