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3台电机为M1 M2 M3需要自动运行要求延时启动M1-M2-M3 N小时后停止,反转M1-M2-M3 N小时后停止,正转M1-M2-M3每天按次顺序循环请给出一个最低成本设计方案

网友A:
用PLC吧!小型的具6路以上输出的应该可以,编程可发到论坛上请人帮一下,很容易的,投资很小。

网友B:
选用PLC吧,接触器继电器控制需要的器件太多,线路麻烦。

网友C:
对用PLC最合适,不过我还不会编程 呢!哪位大侠出来露一手吧!

网友D:
如果需要用PLC的话我给你设计一下

网友D:
对了我的QQ:305021158

网友E:
需要用PLC设计的话,联系我。QQ:471414215

网友F:
同意使用PLC,用最简单的国产货就可以啦,至于说编程吗,这种是最简单的了,楼主不要依赖别人嘛,

网友G:
PLC就可以了,查下国产的就行了.你要的程序也简单,看看说明书,找点相关的书看看也就会了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但我 对plc是个 文盲啊能详细给我解释一下么具体的型号说明书那里下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