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案例:某钢厂 一直流电机  通过西门子SIMOREG K 控制,型号为6RA24。通过WINCC可以看到,当无负载时实际转速与设定转速相符,但是有负载时(轧钢时)有掉速现象,掉速50转左右。实际速度是现场电机上的编码器反馈回来的,所以我尝试的去更换了编码器,但是依旧掉速。
问题:掉速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网友A:
是任何速度下都丢50R?电流反馈有问题吗?

关注中。。。。

网友B:
是否电流限幅值小了?直流电机在编码器速度反馈时,应该能有很高的速度精度。只有负载太大造成电流达到最大值时,会降速。查电流!

网友C:
我的一台ABB  PAD 7 1200A -DC ,测速电机反馈。也是同样的现象, 电流正常,实际速度比设定少了10--40%(近一个月开始出现,持续3-5分钟偶尔,这几天越来越严重,持续的时间达到15分钟之久.测速电机反馈值和现场相符,照理电机该加速呀?那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把电流限幅与转矩限幅放开试试,如还不行就要检查可控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电流限幅与转矩限幅放开试试,如还不行就要检查可控硅了!

网友C:
刚写完又有故障了,可以确定是驱动器故障,但参数没动过呀!就算可控硅的问题,共12只,一只近2万,有时又正常的。请问两位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输出波形可能缺相.

网友C:
是指少了波头吗? 但掉速的比例应该比较固定!

网友G:
丢转50r/min?转速波动吗?是稳定差50转?还是波动的差50转?
将装置的显示器置于P023,进入值监控状态,在丢转时观察其显示值?P023=转速调节器的给定值与实际值之差

网友H(2006-02-08):
如果少波头电机会震动,如果空载时能够跟上给定,带载跟不上的话,有可能是交流压降太大所至。

网友I(2006-05-16):
为什么这问题没人说清楚啊,我还是看的不怎么明白.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