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问题如下:

     我选用的是S7-200 226,需用用到模拟量的控制,于是想到扩展一块,请问:

模拟量模块输出电压有正有负还是只有一个方向?

能否简单告知其用法,能有一个简单的程序例子最好了?

谢谢谢谢!

网友A:
有+/-10V输出,直接对模拟输出付值就可以:
LD     SM0.0
MOVW   32000, AQW0 //模拟输出1输出10V
MOVW   -32000, AQW2 //模拟输出2输出-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