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向各位大虾求助:我用松下PLC怎么控制松下A4系列的伺服电机进行位置控制?PLC是晶体管输出,硬件接线我已经知道了,假如我要伺服电机走50cm,PLC应该怎么编程?在线恭候大虾们指导.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伺服器控制方式采用位置控制方式,计算出走50所需的脉冲数,最好通过伺服内部电子齿轮变成脉冲数与位移量成十进制关系。但这样要注意,1发送脉冲频率要考虑到电机带了负载时的最大加速度,最好有自动加减速,低速时或轻负载时此项无关紧要,伺服器内部位置控制方式下的自动加减速时间适当设定,大长定位慢,大短不能适应高速启动。此方式没有闭环,位置信号虽然送过去了,但PLC并没有得知是否到位,有需要的话把伺服器的编码器输出送到PLC的高速计数器,以用于完成到位检测。或作为位置标尺。

网友B:
50cm是一个直线的位移距离,请问你是用什么传动方式?
接线完成,平台调好,首先要调松下伺服的控制方式,2号参数调到位置控制方式,然后调40,PLC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再调42,一般选用脉冲+方向。
然后就是根据您的PLC最高脉冲频率,需要的电机最高转速来调整伺服的电子齿轮了。
完成后,再根据您要的移动距离推算需要的脉冲量,PLC的脉冲个数来控制距离,脉冲频率来控制速度,注意加减速时间的~~~~~

楼主:
那电机是怎么停止的,是脉冲数到了还是其它?

网友B:
脉冲发完它就停了,嘎嘎~

楼主:
哦,呵呵,有点了解了,谢谢

网友B:
呵呵,客气,有事儿您说话,共同提高。

网友C:
计算好50cm对应的脉冲数;

楼主:
那如果我要在2s内走50cm怎么做,脉冲方式采用梯形方式.梯形的上升部分为10段,稳定部分是20段,下降部分是10段,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你这个10段是等分的??
是对时间而言还是对你的50的路程而言?
(PLC麻烦~~弄个运动控制器,直接设加减速,那叫一个方便,而且还是S型的。。。。)

楼主:
如果用运动控制器,它可以跟PLC通讯吗,价格怎么样?

网友B:
能和PLC通讯的少,不过我这有一个。价格嘛,进口货不低。
有兴趣的话,给我发个邮件:chonger_008@sina.com

我把它的资料给你

网友D:
不错,学习中,才接触了伺服,还没有调过,也是用PLC控制的,呵呵,正对路,谢谢了。那还想问一下,那个伺服的快慢是和周期有关,那和脉宽有关吗,是方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