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我有一发电机组,250kva,选用ABB的空气开关Iu=400A,但是负载为30千瓦的水泵时,竟然跳了,后对上面参数进行修定,但不知道T1 =3S 是什么意思,还有6S,12S,18S.还有I 3上有几个1.5  , 2, 6是指什么啊?呵呵,请问大虾

网友A:
你看一下abb的说明书就会知道了,T1指的是过载长延时的时间,I3指的是速断电流,最大可以设成12*In,你的问题应该是I3设定有问题,至于T1,那就要看你的负载特性了,我对发电机不熟悉,你用的应该至少是S5吧

网友B:
看一下使用说明书,全明白。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用的是S5N 400A PR211 ,我的负载是两台30KW的循环泵,还有一台
30KW 的引风机,断漏器出厂设定为T1=6S,I3整定为1.5,可是一启动任一台电机均跳,后把延时时间整定为18S后,可以启动顺序启动电机,由于考虑保护发电机所以
I3整定最多为1.5-2,现在我的头等问题是18S对于发电机保护安全吗?请大家多多支持!呵呵,说明书不小心遗失了!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没问题,你的发电机也应该有过载能力吧,再者说,你的t1不设的长一点的话,400安的断路器带三台30kw的电机恐怕起不来的。再说,如果三台电机的启动间隔过小,恐怕速断保护都会动作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如果T1不调节到18S,根本带不起来电机,可是我的发电机的说明书这样描述的:
型号P250HE,适应备用功率,此功率可作为应急电源,对非恒定负载提供连续电源,依照ISO8528-3标准,此型号机组的发电机已被调至最高许用功率,因而不允许过载运行,输出功率为200KW,功率因数0.8滞后.现在考虑在18S短时间的过载,问题应该不多,但由于停电次数较多,所以需要频繁启动电机,对与发电机长期危害是否挺大?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C:
T1是过流跳闸延时时间,对于电机启动的时候有一个冲击电流,其电流值是额定电流的好几倍,所以把延时数值调大一点,躲避冲击电流。I3是指过流保护的倍率。就是额定电流的倍率,配合T1一起调整满足使用的需要。

网友A:
楼上说的“I3是指过流保护的倍率。就是额定电流的倍率,配合T1。。。”我不同意,因为I3是速断电流值,和他配合的是T3.另外我觉得搂主的发电机如果说不允许过载的话,那肯定是选的有点小,因为在启动过程中总会有过载的情况,尽管时间很短,但搂住说很频繁,那就不太好了,理论上说起来是这样,也许搂住实际用起来情况没有那么糟

楼主:
确实如楼上所说,用起来还可以,I3是速短保护倍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