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1000瓦的金属卤化物灯不能亮了,换了灯泡亮一会儿又烧,查了电源正常,不知怎样检查和判断它的镇流器、灯泡和CD-3的触发器的好坏?它们的直流阻值是多少呢?1000瓦的金属卤化物灯的正常工作电流应该是多少呢?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换一个镇流器试试吧

楼主:
我是楼主,这个帖子怎么没有太多人回复?大家以为金属卤化物灯很简单吗?虽然它只是由灯泡、镇流器、触发器三大部分组成,但如果现场没有备用元件用替换法检修,你怎样检测这三大元件的好坏呢?听说1000W金卤灯分欧标、美标两大类。也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的?
各位高手,不妨给一点赐教

网友B:
1000瓦的金属卤化物灯管压263V,管流4.1A.不知你所说的烧是啥意思,你能看到啥情况。是不是灯里边靠近灯头部分打火?一般是镇流器烧得多,但是不好量,你可以在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C:
你的灯泡是自整流的还是外整流的 看清楚啊不能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