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假如有个5V的电压经过一电压传感器(假设型号为:WBV412S6-400V/5V-0.2)后,再到AD模块(假设型号为: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转换后,传送到PLC(型号为:西门子S7-200)中这个5V的电压在PLC中被转换成的数字量是多少?  (QQ:30700425    E-mail:ylh2000150·sina.com)  谢谢各位提供帮助的朋友!

网友A:
EM231可以设定量程0~5V及0~10V;
设为0~5V,对应的为32000;
设为0~10V,对应的为16000;

楼主:
这个值是固定的?如果我的输入值由5V变成2V也是32000?

网友B:
不是的
5v变成2v的时候你就要做相应的计算了
(32000/5)x你输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