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我厂有一台风机大部分时间是空载运行(30KW)  我想,在它空载运行时,用星形接法并关闭风门,这样,他的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2分之1.
当他带载是,转为角形,并打开风门,进入满负荷状态
请问各位大哥这样做是否可行,对电机是否有害

网友A:
好像不行,对电机而言工作状态不好。你直接将风门关闭,看看电流下来多少?可以下一半多!

网友B:
如果你是想在电机空载时节能,我建议你使用变频器。

网友C:
不可以,如果一直工作在星形状态下要烧电机的

网友D:
如果是鼠笼式异步电机,我想可以这样做的!也是可以控制的!但这是最经济的,如果更好的话,可以使用变频器!

楼主:
我个人认为:影响电机寿命的因素为,电流,温升(在次里中)
如果电流在额定电流范围内他的温升不会大于正常范围那麽不会对他的绝缘有影响应该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E:
可以
可以

网友F:
我同意4楼5楼的意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如果一直工作在星形状态下要烧电机的
为什么?只要不过载,星型不是可以照常运转?
           不过,这样做,操作起来会不会很繁琐,因为在接入负载即打开风门前必须完成转换,有没有其它办法呢?还有,空载运行时电流应该很小,不会达到额定的二分之一。这个问题楼主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H:
靠 这么大的家伙你都用星形呀  厉害
偶没见过 有机会试试

网友I:
不可以,关闭风门,电机照样带动风叶转动,在小范围内是否形成负压。电机一直处在启动状态,影响转矩,负压的形成加上转矩的降低电机电流不一定降多少。可能会烧电机,还是用变频器吧。期待答案。

网友I:
不可以,关闭风门点饥照样带动风叶转动,在小范围内是否形成负压,星形影响转矩,转矩的降低加上负压对点饥电流是否有影响,可能容易烧电机。还是用变频器吧。期待答案。

网友J:
在轻载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将其改在星形接法下云行,不会影响电机的,我曾经就这样改过离心机,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用变频器.

网友I:
好象不可以吧,转矩的降低加上关闭风门形成的负压是否影响电机电流。建议用变频器。期待大案

楼主:
这台电机是由PLC控制的他的转换完全不用操心(omron cpm1a)
电流在额定电流范围之内

网友G:
那就试一试吧。

网友K:
普通的电机有自己的设计工作状态,你现在人为的降低他的电流,短时间可以,长时间肯定会出现电机的高温烧毁!可以用一个基本信号来控制他的起停,一样可以实现节能目的。

楼主:
17楼:
1 风机启动的时间都比较长,不能满足快速启动的要求
2转素在额定电流额定频率下我想不会造成高温及速度降低

网友L:
可以试一下啊,不过对电机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