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各位高人:小弟第一次搞有关通讯的项目,请问如何做?具体如下:我有20路仪表都有485通讯口,现在要采集它们的数据到我的笔记本电脑,我是准备用相关的组态软件来做,请问我该如何做,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要写协议么?
也有人建议我用个集线器,来采集那么多仪表的数据再给电脑,请问这样可以做么?

网友A:
建意用组态软件.  如速度要求不高,用一个串口就行了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