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3):
现在我遇到一个情况,一个电机带动一个转轴旋转,继而油泵工作产生压力(最大压力可达100多公斤),今天连续烧了两个电机,而电机带动的那个转轴变得旋转特别费力,开始怀疑是油泵坏了和油老化了,换新油泵和油之后,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请问各位大虾现在是不是电机带动的转轴有问题(试验时也听不出有任何不正常的声音) 。如果是请各位大虾快点帮帮小弟吧!!!!!!!!!!!!!!!

网友A:
有没有测试管路压力, 是否管路阻塞了?容积泵堵塞时是可以把电机完全卡死的。离心泵则不会卡死。

网友B:
那是转轴问题,调解下转轴就可以了

网友C(2006-03-23):
你的马达功率有多大?至少是3.7千瓦以上,中间有没什么伐?先让马达空转,没有问题后再与泵相连,泵没有负载时用手用力可以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