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我单位有两台变频器带的200KW的电机现在要求在低速下面运行,原来准备买个减速箱,现在一时很难找到相匹配的。各位大虾给点意见能不能长时间在低频状态下运行?

网友A:
变频电机一般都带个风扇电机来强冷,一般没什么问题,具体还得看电机的一些参数了

网友B:
没有减速箱的话还要看电机扭矩够不够的

网友C:
做好散热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我们单位110KW 的已经用了快5年了,电机在室外,配有强冷风机,没有出现问题。不知道200KW  的怎么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哦,不好意思,我忘记你没有减速箱。是需要考虑扭矩。

网友E:
低速到多少?
低于5HZ的话可能要考虑输出力矩及散热问题;

网友F(2006-04-06):
楼上的话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