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关于电磁阀

楼主(2005-12-14):
同志们好
麻烦打听个事呗,是这样的,我现在想控制孔经 均匀控制孔经变化 从而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请问一下 这个 电磁阀可以满足要求吗?如果不能满足要求那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孔经的控制呢?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踊跃发言!!!!

网友A:
比例阀可以吧

网友B:
线性特性的调节阀。

网友C:
流量控制的阀很多啊,为什么要控制孔径,直接买流量控制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如果压力较大的话,比例阀很贵的。

网友E:
有专用流量调节阀

网友D:
用什么控制的?4~20mA信号?上次我也在找一个,一直没找到。大概也是因为要承受压力太大了,1000公斤。

网友F:
用比例阀控制一个大流量的调节阀的遥控口,从而可自动控制调节阀的阀芯开口大小

网友C:
1000公斤确实压力大,没碰到过,普通的阀应该不合适。
比例阀价格应该还可以,伺服阀价格更高啊。

网友G:
可以控制10000N的伺服阀没有几个钱.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是学控制的 对流体测量方面的知识不是很了解,关于这个比例阀是怎么工作的呢?还有这个伺服阀有成品吗,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主要是我在进行调压器的性能检测, 我要考虑到调压器后端用户的不同功率状况,所以要控制下游用户端的孔经接口,而不单单是控制流量。谢谢楼上的各位,希望您继续提供帮助!

网友H:
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效果?如果要的是比例阀的话,你可以联系我!
我的QQ:23128044

网友I:
呵呵,和孔径的变化,和阀两边的压差有关,但电磁阀应该是开关阀。
做流量控制应该是等百分比的流量特性。线性的调节性能差一点,快开是不适合用在调节场合。
然后你用的场合对阀的要求也不一样,介质的压力,温度,阀两边的压差,流量等这些工况条件对是阀重要的参数。

网友J(2007-07-25):
请教各位大哥,有谁知道“流量调节阀”的代表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