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关于电磁阀

楼主(2005-12-14):
同志们好
麻烦打听个事呗,是这样的,我现在想控制孔经 均匀控制孔经变化 从而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请问一下 这个 电磁阀可以满足要求吗?如果不能满足要求那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孔经的控制呢?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踊跃发言!!!!

网友A:
用比例阀就可以,花点钱买一个,自己做可太麻烦了

楼主:
比例阀可以一直追踪,逐渐变化吗?比如我给定控制孔经的大小,他可以定住不变化,如果我要满足逐渐增大或者减小 他也可以有连续变化的过程,谢谢楼上的

网友B:
你说的那些都问题,我们公司有的,但我作不了。

网友A:
有一种伺服比例伐,应该可以

网友A:
电液比例阀是介于普通液压阀(开关阀)和电液伺服阀之间的一种液压阀。它可以接受电信号的指令,连续地控制液压系统的压力、流量等参数,使之与输入电信号成比例地变化。与普通阀相比,它能大大提高液压系统的控制水平。
 结构与特点

本课题主要研制应用较广的10通径先导式电液比例溢流阀。结构见图1。

图1 10通径先导式电液比例溢流阀结构图

从结构图可知,电液比例压力阀与普通压力阀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用手动调压的,而前者则是用比例电磁来调压的。电液比例溢流阀的设定压力由与输入电信号成比例的电磁力决定。当输入一电信号给比例电磁铁时,比例电磁铁将输出相应的电磁力推动先导阀中的针阀。来自系统的压力也作用于针阀上并与电磁力相平衡,如果系统压力升高而超过对应着的电磁力设定值,先导阀中的针阀打开系统压力将回复至设定值。从而系统压力基本上保持恒定。由于比例电磁铁的最大推力是一定的,所以不同压力等级要通过改变阀座孔径来获得。而不象普通溢流阀那样靠更换不同刚度的调节弹簧来得到。

本系列电液比例溢流阀的特点是:①针阀结构,工艺简单,易于制造;②电磁铁采用引进德国比索技术,同时在吸收消化的基础上提高性能;③阀连接尺寸符合国际及国家标准;④先导式电液比例溢流阀将普通先导溢流阀的先导级作安全及过渡块,加上电液比例先导压力阀,提高通用化程度;⑤电液比例控制放大器将采用可与德国力士乐产品交换的BD系列产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哦,这篇文章是那里来的呢?

楼主:
还有我这个是控制气体管道的孔经和气体的流量 ,液压阀也可以进行使用吗?

楼主:
而且我要测试的流体是空气

网友C:
使用气电薄膜阀+流量计就能很好解决了。

网友A:
到这里看看吧
http://kj.bicea.edu.cn:9090/yeyayuqiyachuandong/10/Chapter10_3_7.htm

网友D(2006-02-20):
有一种伺服比例伐,应该可以!

网友E:
请问伺服比例伐性能好吗?坏了怎么修哦.

楼主(2006-04-12):
问一下电磁阀的 接管口径为RC(PT)是什么意思?其中PT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2008-10-17):
有谁知道这类12V电磁阀的技术

网友G:
就是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