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我刚买了一个西门子S7-200,226AC\DC\继电器,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是最简单的启停电路,但过程映象输出不行(输出灯不亮,继电器输出不通),因为继电器输出可以带AC220的所以220的一根线接入PLC输出的公共端,另一根线接到220V继电器.求助该怎么办呀.急.程序因为是简单的启停电路,我想应该不会错吧,而且能直载成功到PLC中.求各位大哥帮帮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A:
24V电源没接吧

网友B:
PLC里监控能看到Q有输出吗?是不是PLC还没打到运行位置?

楼主:
PLC监控里只能看到I0.1呈蓝色(第一次使用,不知道Q输出也是呈蓝色吗,)
PLC有打到运行位置
24V有接.(输出一定要接24V吗,我是直接接220呀,因为从它输出类型说明那知可以带24V和220V的)

楼主:
各位老大,赶紧帮帮忙呀,版主赶紧指点小弟呀,在线等.

网友C:
程序是否写入,另外是否系统通过自检

楼主:
程序肯定是写入了,至于系统是否自检,我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怎么看才知道系统自检了呀,

网友D:
你随便用一个常闭信号带输出,看看灯亮不亮?你买的是二手的PLC吗?

楼主:
我买的是新的,我试试Bfhy的方法.

楼主:
版主,帮帮忙呀,怎么不来呀,唉,小弟比较菜呀.

网友E:
你监控一下。看Q是否已经输出了。我没用过继电器输出的,我用过晶体管输出的,输出要把24V也加上,+、-都要。

网友F:
肯定是程序没有写对或者没有运行。不管是什么输出形式,Q点的指示灯都会点亮,继电器输出型的会听见簧片跳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