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请问各位,对于额定电流时380A的发电机,过电流整定时间应该选多少为好,3S,6S,12S,18S?谢谢!!!!!在六倍情况下

网友A:
做个记号,等高手

网友A:
过电流保护时间整定为0.5~0.9S
速段保护时间整定为1~9S
不知道理论上如何计算

网友A:
说反了
速段保护时间整定为0.1~1.3S
过电流保护时间整定为0.5~9S

网友B:
是定时限还是反时限

楼主:
谢谢大家讨论!
情况这样的,是一个长延时的过电流断漏器,它上面允许最大瞬间过载是6倍的额定电流,相对应还有允许过载时间选择,3S,6S,12S,18S,其动作特性是反时限的,问题是我选择12S,它总跳,那么选择18S,对设备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