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小弟在学工控,原来有点C语言基础,现想学一门编程语言。却不知学哪能样。
   请教各位大虾们哪种语言比较适用于我这种人编程?

楼主:
另:请问各位VB适用于编工控方面的程序么?或者说VB和VC++(或其它别的语言)哪能种语言在工控领域用得多些?哪种最适用于编工控程序?本人主要想学习编工控方面的程序(应用程序为辅)。

网友A:
我的处境和你的相近
高人指点指点

楼主:
有哪位有经内行的大哥给点建议好吗?VB? VC++? VC++.net? C#.net?
俺不知到底哪种语言比较适合工控编程。

网友B:
我不是很熟悉,但好像是VB更简单易学可在数据运算等反面不如VC,VC在工控领域应用较多可比较难学。建议先看下VB在开始钻V。
其实,还有很多针对性很强的工控开发软件可以学,比如最近很热门的NI公司的Labwindow/CVI, Labview,以及惠普公司的HPVEEE等。这些虽然是附带在相应产品上的,可实际应用好像都是以他们为潮流。我也正学CVI,有机会的话相互交流一下。Email:lx830820@163.com

网友C:
如果你立志做这一行的话,建议你学 .net

楼主:
谢谢两位给的建议!俺决定学C#了,好像C#结合了VB和VC++的优点了,是个很好的工具。但愿俺选择的没错。

网友D:
5楼的, .NET好象在工控中用的不多吧. 赐教

网友E:
VC++
没有理由
无论从稳定性,还是运行效率来说都要选VC++
加上要学会用VC必须会C语言中的一种
这样为以后搞开发,编程奠定了基础

网友F(2006-04-26):
用vc++吧。只是初学时会难一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