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故障,当我总线上的任何一个传动设备动作的时候,整个网络(如图1)报警,可复位,将现场设备(编码器)逐一甩开,到编码器3时恢复正常,这样判断为此编码器故障,但是更换新的编码器,仍不能恢复,将换下来的怀疑损坏的编码器换到别的地方仍能正常工作,证明编码器没有问题。最后将此处的总线与编码器连接的电路板(我看来实际作用就是端子排,因为我是用普通端子排代替的)更换后正常,但是换下来的电路板(图2)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我还是没弄清楚到底时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由于第一次发贴,而且图片太大传不上来,只好改成WORD文档形式传上来,这里对里面的图片解释一下,图1是我这里大概的网络图,图2是总线连接编码器的电路板的原理图,A,B是总线的AB相,+,-是接编码器电源的,他们各自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用不同的颜色分开。

网友A(2006-02-11):
这是西门子的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