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5-12-14):
PLC控制卡能不能插在个人电脑上用?如松下的FP-M单板式PLC只能在工控机上用吗?外接24V供电电源插在个人电脑行不行?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松下的不知道。

楼主:
直接插在PCI插槽上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工控机的PLC控制卡,不是那种单板式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