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谁知到光栅(电子尺)与PLC连接方法,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A:
你是什么样的光栅尺?
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是4-20MA电流还是0-10v电压
我上次用的电子尺是一个滑动电阻,那只能是两端加上10v以下电压,通过模拟量模块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