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有一台滑差电机YCT-200B,由一调速器控制,控制器正常。此系统原故障是:滑差电机输出轴转得很慢,拆下电机检修,更换轴承还原后。再次试车,只看到原动机在转,其输出轴根本不转。
    检查了滑差电机的励磁线圈,其电阻值为26欧,另一台正常的为28欧。
    请熟悉滑差电机的大师们指点一下:其可能原因?

楼主:
控制器没问题,是电机装配的问题,将电机拆了重装后,输出轴可以转了,但是有一处有擦响。

网友A:
还是机械问题。滑差电机到了这个份儿,也该更新了。磨损太严重,滑差离合器的磁路链接受到严重影响,电磁力下降,影响了转矩的传递。输出性能下降。最好的检查方法是,带额定负载以后,将滑差离合器的励磁电流加满,观察原动机电流是否达到额定,如果没有,就是电磁扭矩传动问题,滑差离合器“没劲”,需要更新。(不是原动机维修所能解决的)

网友B:
是耦合器的问题.EDVS滑差电机的效率太低,早就应该淘汰了.

楼主:
谢谢二位老师的回复。
电机送去维修,更换了轴承,对机械部位作了处理,重新装上后再次试车,设备转得慢得象蜗牛,去掉电机皮带,电机转得很快,滑差离合控制器的输出电压为19VDC,但控制器输出电压不能再提高了。原来19VDC可以让系统转得很快。
   采用36VAC整流后加在滑差电机的励磁线圈上,电机的速度转得快得多了。转动起来电机没有任何异常。
   想问各位大侠:
1)此滑差电机到底有没有问题?若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2)我想就采用一个36VDC的交流电经整流桥整流后,再用来控制励磁线圈,有什么不妥吗?
谢谢指教!

网友C:
换一个调速器试一下。。(采用一个36VDC的交流电经整流桥整流后,再用来控制励磁线圈)电机不会出问题,但不能调速,用普通可调直流电源(电流5A以上)也可调速但调速特性很软(转速随阻力变化),另外建议你用变频调速节能省钱!!!

网友C:
如果设定转速没达到,控制器应该输出80V以上的直流电压,带线圈后此电压变为交流170V以上,达不到则检查控制器反馈电路,测速电压。

网友C:
3楼的说的没错,但应注意一下控制器的输出电压有没问题(80V以上的直流电压,带线圈后此电压变为交流170V以上)

网友C:
最高可达直流电压110V,带线圈后此电压变为交流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