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想用三菱FX来控制伺服电机,不用伺服放大器能行吗?PLC需要有大约90多个点吧

网友A(2008-12-07):
你这不做梦吗 当然不行了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功率小肯定行,我用FX2N连接步进电机就成功过,只现于练手,应用吗,还差很多

网友C:
呵呵;必须要用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