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真难啊,花了2200的培训费,还不知道能不能考过去,各位同行都来看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

无锡维修电工高级考证考核大纲
一、 考核项目
理论
1.电气测量
2.电机原理与维修
3、电子技术
4、机床电气控制设备
实践
5、PLC控制技术
6、组合机床电气线路设计
7. 变频技术
8、B2012A龙刨故障分析
9、机床线路排故

二、 考核要求
(一)理论:
题库及授课内容结合

(二)实践:
机床线路排故
1.知识点
(1) 认识常用低压电器,熟悉其用途
(2) 熟悉电器元件符号,能看懂电气原理图
(3) 能设计一般控制要求的电气线路
(4) 能根据电气原理图选用电器元件,并进行有工艺要求的板上安装
(5) 按照工艺要求,根据电气原理图接线
(6) 使用万用表检查线路,带电机运行
(7) 看懂常用机床电气原理图(CA6140、Z3040、X6132、M7120)
(8) 掌握电气故障的常用排除方法,学会故障分析
(9) 常用机床电气故障排除
2.考核
正确排除常用机床电气故障二则
根据(CA6140、Z3040、X6132、M7120)电路,在一小时内排除四个故障。

3.排故考核表
总分:50分
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配分 扣分 得分
一 观察故障现象 两个故障,观察不出故障现象,每个扣2.5分 10
二 故障分析 分析和判断故障范围,每个故障占10分。
每一个故障,范围判断不正确每次扣5分;范围判断过大或过小,每超过一个元器件扣5分,扣完这个故障的30分为止。 30
三 故障排除 正确排除两个故障,不能排除故障,每个扣5分 10
四 其它 不能正确使用仪表扣1分;拆卸无关的元器件、导线端子,每次扣5分;扩大故障范围,每个故障扣10分;违反电气安全操作规程,造成安全事故者酌情扣分
从总分倒扣

PLC控制技术
    1.知识点
    (1)PLC的种类、结构及其各自的特点和应用场合;PLC各部分的作用。
    (2)PLC的工作原理及安装。
    (3)PLC的控制电路的设计。
(4)基本指令、常见功能指令、步进阶梯指令的使用。
(5)梯形图的绘制(编制用户程序)。
(6)程序的输入、调试、运行。
2.考核(现场调试)
    (1)试用PLC统计某饮料生产线上的盒装饮料的箱数,该饮料24盒每箱。
(2)有三个通风机,设计一个监视系统,监视通风机的运转。要求如下: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在运转,信号灯就持续发亮;如果只有一个通风机在运转,信号灯就以0.5Hz的频率闪烁;如果三个通风机都不运转,信号灯就以2Hz的频率闪烁。
(3)试用PLC设计2小时的延时电路,并说明其功能。
(4)设计一电机的“星-三角”启动PLC控制电路,要求给出硬件接线图和控制程序。
条件如下:
星形接法时电机由接触器KM1控制,三角形接法时电机由接触器KM2控制;
电机“星-三角”转换时间为12秒;
电机由按钮SB1启动,由按钮SB2停止;

3、PLC控制技术考核表
总分:30分
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配分 扣分 得分
一 设计PLC控制电路 每错1处扣2分,2处以上不得分。 6
二 设计梯形图程序 正确分配输入/输出点,4分
正确绘制梯形图14分,每错1处扣2分,扣完为止。
18
三 将梯形图程序转换成指令表 每错1处扣2分,扣完为止。 6
四 上机调试、运行程序 不能正确使用FXGPWIN软件扣2分;不会向PLC录入程序扣2分;不会调试、运行程序扣2分;违反电气安全操作规程,造成安全事故者酌情扣分
从总分倒扣

变频技术
1.知识点
(1) 常用变频器的结构,组成。
(2) 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3) 变频器的基本指令。
(4) 变频器的安装及注意事项。
(5) 变频器的面板控制。
(6) 变频器的外部控制。
(7) 变频器的多段速度控制。

2.考核要求(实验为主)
(1)设定变频器的上限频率为60HZ,加速时间为10S。
(1) 设定变频器的转矩提升为15%,设定基波频率为40HZ,分别测量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60HZ和40HZ时,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值。

频率HZ 电压V
60
40

(3)变频器的RL、RM、RH端子状态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之间的关系如下表,设置变频器的相关参数。
RL 0 0 1 1 0 1 1
RM 0 1 0 1 1 0 1
RH 1 0 0 1 1 1 0
fx 50 40 15 15 25 45 20
(4)变频器进行组合运行(模式1),即起动信号由外部给定,频率信号由面板给定,要求:1、接线;2、设置相关参数;3、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60HZ,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5)变频器进行组合运行(模式2),即起动信号由面板给定,频率信号由外部给定,要求:1、接线;2、设置相关参数;3、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60HZ,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3.  变频技术考核表    总分:20分
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配分 扣分 得分
一 正确接线 发现一处故障扣2分,扣完4分为止。 4
二 正确设置参数 设置参数不正确,
发现一处错误扣2分,扣完9分为止 9
三 正确测量实验结果 正确测量实验结果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四 安全 出现安全责任事故倒扣分,直至扣完全部15分。

三、培训及考核计划
序号 内容 课时 授课方式 备注
1 电气测量 32 讲授
2 电机原理与维修 40 讲授
3 电子技术 60 讲授
4 机床电气控制设备 32 讲授
5 PLC控制技术 32 讲授
6 PLC实习 32 实习
7 组合机床电气线路设计 24 讲授和设计结合 大作业
8 变频技术 32 实习
9 B2012A龙刨故障分析 24 讲授
10 机床排故障 32 实习
11 理论考试辅导 讲授
12 理论考试 5 笔试 题库及授课内容结合
13 应会考试 4 现场操作 现场限时(根据考核要                                  求)
14
15

网友A:
明白所面对的责任!

网友B:
不是很难呀

网友C:
还可以吧?每一点难度就没意思了!

网友D:
不是很难,

网友E:
要么趁早改行,要么勇敢面对。

网友F:
这还算难啊,这是高级工啊,有不是初级

网友G:
高级的这个还难啊?这点货都没有就能拿高级, 别人还相信你的水平啊

楼主:
我终于考过高级电工的,自我庆贺一下

网友H:
难啊?只是要学过就不难了

网友I:
不难啊,还有培训。
做为高级电工,就是不参加培训上面的实际考试也应该完成!

网友J:
我也是无锡的,以前我考高级的时候理论+实践,算上论文一共13门课.上来2年,现在无锡学个高级只有7个月,你去无锡新区看看,到处是学校刚刚毕业没2年的大专+高级甚至是技师的.现在高级不值钱了

网友K(2006-02-13):
呵呵如此而一啊??简单极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