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4):
请 问 各位大虾,我用变频器来拖动工作台须装来回限位,该怎做我请 指教,我 第一次接触变频器、多谢

网友A:
很简单了,拿着说明书看看在控制线那一块哪两根是用来停止用的,再串两个开关在两头不就得了。我记得run+com是运行,for+com正向,rev+com反向

网友B:
是什么的变频器啊!!
我也就只接触过安川的

网友C(2006-04-06):
2楼的话基本正确,但是最好还是参照说明书上介绍的去做.

网友D(2006-05-11):
可以进行程序控制的啊。
变频器有此功能。

网友E:
这要看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了,很简单的,你可以用两线式就可以了,这种控制的我做过很多,只不过我用的是接近开关来做限位的。我做过ABB,富士,三菱,日立,等牌子的。做法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