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5):
我要建一个485总线,数据速率为250k,总线上连100个分站以上,请问不加中继器的情况下能否达到300米的传输距离?使用的双绞线是否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32个节点,4800bt,传1200米

网友B:
用标准的RS485专用电缆,应该可以带127个节点,100kbps及以下,可传1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