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5):
我门PLC课程设计要做一个高速脉冲计数器!!!!!!!!!谢谢了!!!

网友A:
你们用什么PLC,自己看看编程手册,上面都有例子的

楼主:
我们用的是OMRON的PLC,例子找不到啊!!!
简单要求:每设计1000个输入脉冲产生一次中断,记够10000清0,重复执行,每1000个几一次数。从1-9数码显示!!!!!!!!!!
谢谢了!!!!!!!!

网友B:
如此下去,国将不国啊

网友C:
简单要求:每设计1000个输入脉冲产生一次中断,记够10000清0,重复执行,每1000个几一次数。从1-9数码显示!!!!!!!!!!
要求不清楚,数码显示是用plc的七个输出控制,还是其它方法控制?从1-9数码显示是否循环显示,还有你的电子邮箱是多少?

楼主:
哦~~~
只要能显示就可以了~~是否循环显示!!!
我的邮箱是hong172713@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