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5):
请问他的指令是  “FUN(98)”  吗??
我用编程器的时候连的PLC ,PLC再连编码器(一周270个脉冲!)
指令的输入是这样的:
LD 1813
MOVE(21)
    #0000
     DM  32
MOVE(21)
    #0100
     DM  33
MOVE(21)
    #0000
     DM  34
MOVE(21)
    #0200
     DM  35
LD  0002
FUN98
 DATA A
DATA B
DATA C
注意,在这出现三个数据“DATA”  我想输出是CH10通道的1000和1001
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A:
输出数据DATA应该是定义好地址的符号吧?你用CX-P上载到符号表里看看是什么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高速计数应当是在输入通道如果用旋转编码器,输入点如下:A相输入0000,B相输入0001,Z相输入0002,
程序不是这样的,要用到中断指令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