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5):
谁能帮我讲讲变压器差动保护是怎么回事?具体结构原理和动作原理是什么?
我找了一些资料,但上边都没有详细得讲解。
没办法,只好来这里找高人指点了。

网友A:
不太明白

网友B:
j就是利用电流差使继电器动作的,这也没什么,就是在内部线圈的使用上有点麻烦

网友C:
将变压器的各侧的电流的2次值接入差动继电器      在正常运行及外部故障时候差动电流很小,制动电流很大------保护不动作 。变压器内部故障时候差动电流值很大,制动电流很小-------保护动作。   但是在接线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相位校正和幅值校正 ----可通过软件矫正(对于微机保护),或者是利用电流互感器接线方式(相位校正),变比选择(副值校正)实现

楼主:
怎么取得变压器的各侧电流呢?是不是用绕组绕在铁心上啊?

网友B:
互感器呀

网友D(2006-04-06):
同意renlili2005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