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接线问题

楼主(2005-12-15):
plc输入,输出摸块为何com端有的接+24v,有的接0线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支持两种接法.

楼主:
从理论上讲有何区别?

       thanks !

网友B:
没什么大不了的区别
只是有些时候看你输出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有些需要共阳或者共阴而已

网友C:
我又 不知道呀。

网友D(2010-09-09):
继电器输出模块啊,仅仅是一对触点而已,可以共+24V,也可以共0V。看你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