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为何这样烫

楼主(2005-12-15):
在低压配电盘上ACB容量是1500A,实际负载在1300A左右,我用了1C*300的动力电缆双并,结果电缆很烫,我查了下载流量表,1C*300的电缆载流量为785A,容量应该够了,可为什么结果是这样呢,请各位朋友帮忙解释一下,有什么办法补救,再加一根3*95的电缆可以吗??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现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A:
现在的电缆质量不是很好,实际载流量没有标称的大,建议更换或者再加电缆并接。

网友B:
请问你查的是什么标准????你选择的电缆有点小!不发烫才怪!你再去查一下GB

网友C:
靠大电缆并联来满足供电需要是很危险的......

网友D:
铜电缆与铝电缆载流量是不同的,电缆因为散热条件不好,应取保守一些,一般经验是铜电缆应不大于2A/每平方。

楼主:
我查的是华新丽华电缆选型手册上的,那请问3楼的,你说靠大电缆并联来满足供电需要是很危险的?那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

网友E:
三楼的朋友
可不可以解释为什么电缆并联有危险

网友F: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电缆并联有危险???

网友G:
一群糊涂蛋

网友H:
楼上的,说人家糊涂蛋,那你的高见呢?

网友I:
电缆并联有什么危险?真是搞不懂?说说

网友J:
电缆质量太差,用清河汉缆就不错

网友K:
我来说说,你们参考!
电缆并联的话是有要求的:1、长度一定有一致。
                                   2、平方数一定要一样。
如果上述两者不一致的话,可能会产生负荷大部份集中在某条电缆上,因为线路阻抗不一样。
另:VV单芯(铜)300平方的电缆电流在25度时的负荷电流为:515A。

网友K:
如果功率因数低的话,可加就地并联电容柜降低无功电流,这样电缆就比较不发热。

网友L:
一般情况铜软电缆电流不要超过2A每平方,铠装铜电缆稍大一些。当然还要根据布线环境,电缆余量自己把握吧,百分之30。

网友L:
并联并没有危险,只不过是多增加损耗而已。那你现在不可能重新都换新的吧,还是加一根吧,不过线头、压线部位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M:
并联的话麻烦你的电缆是300*2,就是600平方毫米麻烦你在乘以个0.7

电缆并联少用为好

saiyon

  我来说说,你们参考!
电缆并联的话是有要求的:1、长度一定有一致。
                                   2、平方数一定要一样。
如果上述两者不一致的话,可能会产生负荷大部份集中在某条电缆上,因为线路阻抗不一样。
另:VV单芯(铜)300平方的电缆电流在25度时的负荷电流为:515A。

另外同相电缆放在一起互相会干扰发热,好像是应为磁场,为什么?我忘了!

网友N:
考虑几个问题:1、铺设线路方式?2、电缆质量?3、线缆材质?4、功率因素?

网友N:
不同意电缆不能并联。只是并联时要注意接触良好,避免压降。不,应该说是尽量降低接触电阻

网友O(2006-03-09):
1.看看有无分相穿金属管(会产生涡流导致导线发热)
2.功率因数过低(电流增大会导致发热)
3.电缆并联敷设是否合理(是否叠放)

网友P:
不用二根300平方的电缆并联,那用600平方的电缆吗?倒 我可没用过这么大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