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5):
请教高手,我是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在搞一个控制小功率三相交流电机正反转的控制器,但在试验过程中,问题频出,原因也不知道,请教大家。
     我用的是额定电流24A的双向可控硅,负载电机的 电流只有1A,在做85度的高温下,正反向工作周期为15S,来回换向,每次工作半个小时就会烧掉两相保险(我用细铜丝做的保险)。有一次三个保险丝全烧断了。不知什么原因?
     对电机的了解很少,只知道它是感性负载,冲击电流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余量应该够了。
     常温下没出问题。
     但加电顺序必须是控制部分先断后通,负载电源先通后断。
    请教各位!

网友A:
把控制电路发上来,看看

网友B:
三相电流平衡吗?如果不平衡,有可能是可控硅参数差异造成,改用固态继电器也许能行。市面上输出控制接触器的成品,这种方式似乎简便可靠的多,我单位的洗衣机就是如此,不过工作周期比你的长。另外,电机的温度似乎高了点,为什么会如此?

楼主:
谢谢,暂时没有电路图,下次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我也用五只固态继电器搭过同等功能的电路,没做过高温,但是违反了 加电顺序必须是控制部分先断后通,负载电源先通后断。产品也爆了.
  我是A向到A向,B C向通过转换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还有就是我不理解三相电压和电流的平衡问题,怎么知道三相电是否平衡?

网友C:
你的问题是可控硅导通延时引起两相短路所致----因为电机有电感,且高温时可控硅的特性不是很好,要降级使用的,这些因素使得可控硅的导通被延时,

楼主:
设计电路中有延时部分来防止可控硅同时导通,换向是经过两秒的延时后才进行的,应该不会再短路了。
再说了可控硅额定电流是24A,我所实际带的电机只有1.5A的电流。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一直关注大家的回帖。和大家一直讨论!

楼主:
还有就是我带的电机还是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