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2-15):
追问一下,对于感性负载,RC吸收回路根据什么来定RC值?有劳了

网友A:
RC的值是根据R与C的比决定。看你的接入方式!

楼主:
sorry!指电机的接入方式

楼主:
电机出现堵转的话,除了电流增大,还会对控制电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对产品性能有哪些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