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副服求教:

楼主(2005-12-15):
我们有一松下伺服系统,电机带抱闸线圈,系统启动后,松开抱闸线圈,SE-ONY一接通,电机飞转,几秒钟后26号报警。该控制为速度控制,其给定为零伏。
请各位大虾指点,感谢感谢!!!

网友A:
晕~~26号报警是电机过速报警
零伏都会过速??!!! 貌似没有可能是零漂。。。。。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接线问题,看看编码器接线有没有错误,还有U,V,W有没有反。

最好先脱离上位机,手动JOG一下看看好不好用。

楼主:
我们用一没有抱闸线圈的电机试了,不报警,接外接电压运转正常。(电机线和编码器线不变)把编码器换了,带抱闸的电机还是失速。
请问大侠们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因为我们带抱闸的电机就一台,没法更换检查。
谢谢!!

网友A:
" (电机线和编码器线不变)" ???     说明焊线 应该是没问题的.

"把编码器换了"??            难道是把抱闸电机的码盘拿下来?换其他的码盘上去??不明白哦

抱闸电机手动JOG能吗??(注意JOG时抱闸要松开)..........如果能的话,说明电机没问题!!!

如果JOG没问题的话,接线也正确的话,还有一种情况会发生你说的现象

就是电机参数设置的问题,速度控制有个参数是1V对应的电机转速,如果设置过高,而又发生零漂现象时,有可能会这样.

网友B:
编码器有问题!得修编码器,或换掉电机。这是没办法的事。
顺便问一下,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送回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