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5):
请问工控现场的开关量是如何检测的(原理)?如水泵的启停状态等。
多谢!

网友A:
如通过接触器启停的话,就通过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或者中间继电器的触点的闭合断开来发出信号给PLC或DCS。

楼主:
谢谢!这些继电器或接触器的触点闭合或断开时,发出的信号幅值是多大呢?是由自己定的吗?

网友B(2006-03-03):
我是个初学者,不过好象继电器或接触器的触点闭合或断开传给PLC的好象就只有1和0两种状态吧!!!.怎么还有别的幅值吗???

网友C:
可能是5v吧,我自己感觉的

网友D:
我公司专业生产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工控现场的开关量输入模块是检测电机继电器干接点的闭合状态即水泵的启停状态,本公司的模块是有12DC电压。开关量模块
型号AI-301ME5I5I5I5I5I5型十路信号输入。用公司的专用软件检测开关量这要在软件上点击0-1的对话框就可显示动画图。现成的软件,网站上有演示版下载。

网友E:
幅值不需要考虑的,只要把结点串入数字量输入回路就好了,不管是DCS还是PLC的数字量输入卡件上都有说明.

网友F:
怎么觉得这个问题很幼稚呀,开关量和数子量都没弄明白

网友G:
赞同8楼的说法

网友H:
可以用 浮球液位计来解决,220AV电源,通过干簧管的触点,来控制回路的通断,从而达到控制水泵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