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5):
如题,极菜的问题,大家不要拿砖头砸我,哪位高手告之一声

网友A:
问题太大,不好回答。简单说就好像我们要会中文还要学英语、要走路还要骑车一样,各有需要。发展过程也是这样,比如说电机调速,开始是直流广泛,变频器推广后交流就多了

楼主:
主要是我不太明白直流和交流在现实中的应用有什么区别,比如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能用直流不能用交流或什么情况下只能用交流不能用直流,生活用电用的是直流还是交流?又比如普通如电灯,用的是什么电?如果是交流,用直流可不可以;如果用的直流,用交流可不可以等等,
楼上这位仁兄可否帮忙释疑,或举例一二

网友B:
主要得看负载,家用交流220伏白炽灯只能接交流电,接直流会烧毁的。同样手电筒的灯泡是直流三伏,用交流不会亮的。

网友C:
生活用电用的是交流电,有效电压值是220V,50Hz。
家用交流220伏白炽灯应该可以接直流电,但电压不能高于220V。
手电筒的灯泡是直流三伏,接交流电应该也会亮的,不过电压不能高于3V。因为白炽灯是纯电阻电路,理论上交直流电都可以用,但日光灯(非纯电阻电路)就只能用交流电了。
其它的绝大多数是不能混用的。
对于电机,有交流电机,又有直流电机,且种类很多,总有一种适合你。

网友D:
最简单的基础知识是直流电是绝缘系统,交流电是接地系统。变电站的事故照明就是在发生全站停电的时候,变电站的直流电源(蓄电池)就为二次设备和部分照明提供电源。直流电可以在纯电阻的交流电器上使用。比如事故照明用的电灯就是一般的白只灯。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指点,我稍稍有点概念了(愚鲁的很)
再请教一个问题,大虾们不要见笑:就是交流变直流可以用整流二极管实现,那这个二极管的原理是什么,能否直流变交流?如不能,是否有别的东西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二极管的基本原理是单向导通,通过二极管出来的直流是半波直流,还需要电容器来进行虑波。直流变交流可以使用逆变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