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的问题

楼主(2005-12-15):
彩色电视开机是信号弱 看十分钟以后 自己就好了 有明白的吗?给我解释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故障好像是afc失调,就是一个像中周的东东里面的电容有问题,
因为不知道你说的信号弱的具体含义,猜的
再有就是AGC回路有问题

网友B:
你表诉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开机以后,图象非常的模糊,如果在没电视图象的情况下,雪花点特别的大,而且模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电视的彩管的管座受潮而引起的,换一个管座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家的电视信号受到家里日光灯,白炽灯的干扰,怎么解决??

网友D:
楼上的,日光灯换个好点的电子镇流器应该能解决,白炽灯也干扰还是第一次听说,也许先头有松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