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5):
敬请天下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寻找记忆碎片的人!

网友A(2006-02-26):
到仪表设定栏:设置    MVL=      MVH=  这两个参数。其中MVL表示阀门最少开多少;MVH表示阀门最大开多少阀位!我想你是不是问这个问题啊!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回差吧,楼主可能问的PID参数设置,看说明书和工作经验是最好的

网友C:
说详细点,问的是什么

楼主:
[讨论]: 补充关于最佳阀位常数
在新华的DEH控制系统中,设定最佳阀位常数为0.8195,它与修正流量相乘后共同控制高调门
寻找记忆碎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