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6):
该开关电源应该输出稳定的12v,但现在输出不稳定大概 6.5v  7.8v 左右,我只知道其中的一个元件是7812ct应该是稳压片吧,他的输入应该是15v,但现在输入大概再10v左右而且不稳定。。那位高手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由于我单片机不太懂,请详细说一下。

其中的几个元件是,,,SBLFI040CT,,,1M0380R ,,,S1NB,,,NTC 5D-9,,,L0218

78L24  ,,,,KA 431AZ,,,DBEUSIG,,,KA79L 12AZ...其余的是些电阻电容电感等东西

能不能告诉我上述元件都是什么

麻烦告诉详细一些,小弟我不胜感激

楼主(2006-07-24):
没人搭理我,555~~好伤心

网友A:
kao
自己动手

网友B:
7812 向前找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看看是不是容量小了..

网友C(2006-08-26):
你找一下是不是有47uF的电容,找一个容量稍稍大一点的换上,看看如何.

网友D:
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D:
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C:
对,就应该是滤波电容,变压器后面紧跟着整流器的。

网友E(2006-10-01):
一次滤波电容也有可能产生问题,一次滤波电容应该很大才对,这样才能让输出电压保持较高的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G(2006-11-10):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H:
你看一下变压器后面整流器输出有没12V以上的电压,如有可能是滤波电容故障
如没有再看一下电压输出检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