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6):
本单位一部电梯的三菱PLC出现故障,现象是不带负载一切正常,哪怕只带一个线圈即出现程序错误指示,同时输出指示灯全部闪亮,这个PLC真的坏了吗?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
请高手予以解惑,谢谢!!!!!!

网友A:
你把所有的负载都拿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所有的负载都拿掉试一下
不带任何负载一切正常!!!!!!!

网友B:
没有坏!应该有微弱的强电串入PLC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坏!应该有微弱的强电串入PLC输入端
不太明白,麻烦你再详细点好吗?

网友C:
可以看看PLC的程序看那有错-----如果是被改造的就有可能是厂家设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PLC的程序看那有错-----如果是被改造的就有可能是厂家设了故障
很同意你的观点,该设备是改造的,基本上每年坏一次

网友D:
哈哈,你们单位付清电梯款了吗?

网友E:
应该在保修期内吧?

楼主:
刚过保修期就坏,每次都是这样
郁闷!!!!!!

网友F:
把程序发给我我。我帮你解决!
这种情况多数是干扰问题!
xtishgmtd@126.com

网友G:
不一定是PLC的问题;
离我公司不远的话带过来我们帮你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