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白光灯电源

楼主(2005-12-16):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关于LED白光灯的电源问题,应该用怎样的电源能够延长使用寿命?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以前看过相关介绍,记得是开关电源比较好,而且好象方波要好于其它波形。自己没有做过具体的实验,如有误导,请不要见怪啊。

网友B:
白色LED光源是新型照明光源,寿命最长可达10万小时(灯泡厂即将关门),对电源的要求是要有合适的驱动电压和电流,单只LED驱动电压一般在3.2V左右。过低光效率不高,过高则影响寿命。

网友C:
不知道有哪个厂生产LED照明灯啦,我只是看见过手电筒,光源照得不是很远。

网友D(2006-03-11):
要3。2V电压。电流最好是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