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传输和同步传输

楼主(2005-12-16):
通信过程中收、发双方必须在时间上保持同步,一方面码元之间要保持同步,另一方面由码元组成的字符或数据块之间在起止时间上也要保持同步。实现字符或数据块之间在起止时间上同步的常用方法有异步传输和同步传输两种。
 1.异步传输
     异步传输即前面介绍过的群同步传输。异步传输方式中,一次只传输一个字符(由5~F8位数据组成)。每个字符用一位起始位引导、一位停止位结束。起始位为"。",占一位时间;停止位为"1",占1~2位的持续时间。在没有数据发送时,发送方可发送连续的停止位(称空闲位)。接收方根据"1"至"。"的跳变来判别一个新字符的开始,然后接收字符中的所有位。这种通信方式简单便宜,但每个字符有2~3位的额外开销。
 2.同步传输
     同步传输时,为使接收方能判定数据块的开始和结束,还须在每个数据块的开始处和结束处各加一个帧头和一个帧尾,加有帧头、帧尾的数据称为一帧(Fram)。帧头和帧尾的特性取决于数据块是面向字符的还是面向位的。
     如果采用面向字符的方案,那么每个数据块以一个或多个同步字符作为开始。同步字符通常称为SYN,这一控制字符的位模式与传输的任何数据字符都有明显的差别。帧尾是另一个惟一的控制字符。这样,接收方判别到SYN字符后,就可接收数据块,直到发现帧尾字符为止。然后,接收方再判别下一个SW字符。例如IBM公司的二进同步规程mc就是这样一种面向字符的同步传输方案。
     面向位的方案是把数据块作为位流而不是作为字符流来处理。除了帧头和帧尾的原理有一点差外,其余基本相同。在面向位的方案中,由于数据块中可以有任意的位模式,因此不能够保证在数据块中出现帧头和帧尾标志,为此把帧头和帧尾都使用模式01111110(称为标志),而为了避免在数据块中出现这种模式,发送方在所发送的数据中每当出现5个1之后就插入一个附加的0。当接收方检测到5个1的序列时,就检查后续的一位数据,若该位是0,接收方就删除掉这个附加的0,这种规程就是所谓的位插入(Bit Stuffing)。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规定的高级数据链路控制规程HDLC和IBM公司所规定的同步数据链路控制规程SDLC中都采用这种技术。</

网友A:
好,欢迎楼主多多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