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 通讯问题

楼主(2005-12-16):
有谁知道G7变频器与PLC是怎样通讯的?在PLC中相应的参数是怎样到变频器中取来的?

网友A:
使用CP-717软件,在系统定义文件夹使用模块配置功能,分别定义变频器的通讯类型,网络号和站
号,定义I/O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PLC--G7 之间通过若干寄存器连接通讯,其相应寄存器字和位信号定义如下:(版面有些乱,请仔细研究).
CONTROL COMMANDS (MASTER CONTROLLER TO VS-676H5)

NO. V/F CONTROL  V/F WITH PG FB  OPEN LOOP VECTOR  FLUX VECTOR  EMS CONTROL
ITEM SPECIFICATION ITEM SPECIFICATION ITEM SPECIFICATION ITEM SPECIFICATION ITEM SPECIFICATION
1 OPERATION SIGNAL  OPERATION SIGNAL  OPERATION SIGNAL  OPERATION SIGNAL  OPERATION SIGNAL
2 SPEED 0 TO 32767 SPEED 0 TO 32767 SPEED 0 TO 32767 SPEED 0 TO 32767 FREQUENCY 0 TO 32767
REFERENCE 30000/100% REFERENCE 30000/100% REFERENCE 30000/100% REFERENCE 30000/100% REFERENCE 30000/100%
3     TORQUE  _30000 TO 30000 TORQUE  _30000 TO 30000 CURRENT 0 TO 20000
    REFERENCE 10000/100% REFERENCE 10000/100% REFERENCE 10000/100%
4       TORQUE  _30000 TO 30000
      COMPENSATION 10000/100%
5       EX. MAGNETIC _2000 TO 12000
      FLEX REFERENCE 10000/100%
6 INVERTER AO _10V TO10V INVERTER AO _10V TO10V INVERTER AO _10V TO10V INVERTER AO _10V TO10V INVERTER AO _10V TO10V
CH1 OUTPUT 1320 CH1 OUTPUT 1320 CH1 OUTPUT 1320 CH1 OUTPUT 1320 CH1 OUTPUT 1320
7 INVERTER AO _10V TO10V INVERTER AO _10V TO10V INVERTER AO _10V TO10V INVERTER AO _10V TO10V INVERTER AO _10V TO10V
CH2 OUTPUT 1320 CH2 OUTPUT 1320 CH2 OUTPUT 1320 CH2 OUTPUT 1320 CH2 OUTPUT 1320
8 INVERTER  BITS 0 TO 5 ARE INVERTER  BITS 0 TO 5 ARE INVERTER  BITS 0 TO 5 ARE INVERTER  BITS 0 TO 5 ARE INVERTER  BITS 0 TO 5 ARE
DO OUTPUT USED 0 TO FFFFH DO OUTPUT USED 0 TO FFFFH DO OUTPUT USED 0 TO FFFFH DO OUTPUT USED 0 TO FFFFH DO OUTPUT USED 0 TO FFFFH
 7 BITS OR MORE  7 BITS OR MORE  7 BITS OR MORE  7 BITS OR MORE  7 BITS OR MORE
 ARE DISREGARDED  ARE DISREGARDED  ARE DISREGARDED  ARE DISREGARDED  ARE DISREGARDED
9 AO-12 CH1  _11 TO11V AO-12 CH1  _11 TO11V AO-12 CH1  _11 TO11V AO-12 CH1  _11 TO11V AO-12 CH1  _11 TO11V
OUTPUT 0 TO4095 OUTPUT 0 TO4095 OUTPUT 0 TO4095 OUTPUT 0 TO4095 OUTPUT 0 TO4095
10 AO-12 CH12 _11 TO11V AO-12 CH12 _11 TO11V AO-12 CH12 _11 TO11V AO-12 CH12 _11 TO11V AO-12 CH12 _11 TO11V
OUTPUT 0 TO4095 OUTPUT 0 TO4095 OUTPUT 0 TO4095 OUTPUT 0 TO4095 OUTPUT 0 TO4095
11 DO-08/H OUTPUT B0 TOB7 0 TO FFH DO-08/H OUTPUT B0 TOB7 0 TO FFH DO-08/H OUTPUT B0 TOB7 0 TO FFH DO-08/H OUTPUT B0 TOB7 0 TO FFH DO-08/H OUTPUT B0 TOB7 0 TO FFH
12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13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14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NOT USED
15 EMPTY  EMPTY  EMPTY  EMPTY  EMPTY
16 EMPTY  EMPTY  EMPTY  EMPTY  EMPTY

  NOTE

CONTROL RESPONSE (VS-676H5 TO MASTER CONTROLLER)

NO. V/F CONTROL  V/F WITH PG FB  OPEN LOOP VECTOR  FLUX VECTOR  EMS CONTROL
ITEM SPECIFICATION ITEM SPECIFICATION ITEM SPECIFICATION ITEM SPECIFICATION ITEM SPECIFICATION
1 STATUS SIGNAL  STATUS SIGNAL  STATUS SIGNAL  STATUS SIGNAL  STATUS SIGNAL
2   SPEED FEEDBACK SPEED FEEDBACK SPEED FEEDBACK
3     TORQUE  _30000 TO 30000 TORQUE  _30000 TO 30000
    REFERENCE 10000/100% REFERENCE 10000/100%
4   SPEED DETECTION 0  32767   SPEED DETECTION _32768 32767
  PG COUNT value 10000/100%   PG COUNT value 10000/100%
5 SPEED  0   32767 SPEED  _32768 32767 SPEED  _32768   32767 SPEED  _32768   32767 SPEED  _32768 32767
REFERENCE 30000/100% REFERENCE 30000/100% REFERENCE 30000/100% REFERENCE 30000/100% REFERENCE 30000/100%
6 PRIMARY REF 0   32767 PRIMARY REF 0   32767 PRIMARY REF 0   32767 PRIMARY REF 0   32767 FREQUENCY 0 TO 32767
FREQUENCY 30000/100% FREQUENCY 30000/100% FREQUENCY 30000/100% FREQUENCY 30000/100% REFERENCE 30000/100%
7 OUTPUT 0  20000 OUTPUT 0  20000 OUTPUT 0  20000 OUTPUT 0  20000 OUTPUT 0  20000
CURRENT 10000/100% CURRENT 10000/100% CURRENT 10000/100% CURRENT 10000/100% CURRENT 10000/100%
8 OUT REF 0  10000 OUT REF 0  10000 OUT REF 0  10000 OUT REF 0  10000 OUT REF 0  10000
VOLTAGE 10000/100% VOLTAGE 10000/100% VOLTAGE 10000/100% VOLTAGE 10000/100% VOLTAGE 10000/100%
9 MAIN  0 12500 MAIN  0 12500 MAIN  0 12500 MAIN  0 12500 MAIN  0 12500
CIRCUIT 200V CLS 400V CIRCUIT 200V CLS 400V CIRCUIT 200V CLS 400V CIRCUIT 200V CLS 400V CIRCUIT 200V CLS 400V
DC 10000/100% DC 10000/100% DC 10000/100% DC 10000/100% DC 10000/100%
VOLTAGE 400V CLS 800V VOLTAGE 400V CLS 800V VOLTAGE 400V CLS 800V VOLTAGE 400V CLS 800V VOLTAGE 400V CLS 800V
10     TORQUE  _30000 30000 TORQUE  _30000 30000 TORQUE  _30000 30000
    FEEDBACK 10000/100% FEEDBACK 10000/100% FEEDBACK 10000/100%
11 FAULT ALARM  FAULT ALARM  FAULT ALARM  FAULT ALARM  FAULT ALARM
SIGNAL1  SIGNAL1  SIGNAL1  SIGNAL1  SIGNAL1
12 FAULT ALARM  FAULT ALARM  FAULT ALARM  FAULT ALARM  FAULT ALARM
SIGNAL2  SIGNAL2  SIGNAL2  SIGNAL2  SIGNAL2
13 INVERTER AI _10V  +10V INVERTER AI _10V  +10V INVERTER AI _10V  +10V INVERTER AI _10V  +10V INVERTER AI _10V  +10V
CH3 INPUT 0   4095 CH3 INPUT 0   4095 CH3 INPUT 0   4095 CH3 INPUT 0   4095 CH3 INPUT 0   4095
14 INVERTER DI  INVERTER DI  INVERTER DI  INVERTER DI  INVERTER DI
INPUT  INPUT  INPUT  INPUT  INPUT
15 INVERTER AI _10V  +10V INVERTER AI _10V  +10V INVERTER AI _10V  +10V INVERTER AI _10V  +10V INVERTER AI _10V  +10V
CH1 INPUT 0   4095 CH1 INPUT 0   4095 CH1 INPUT 0   4095 CH1 INPUT 0   4095 CH1 INPUT 0   4095
16 MOMENTARY _32768 32767 MOMENTARY _32768 32767 MOMENTARY _32768 32767 MOMENTARY _32768 32767 MOMENTARY _32768 32767
POWER LOSS 30000/100% POWER LOSS 30000/100% POWER LOSS 30000/100% POWER LOSS 30000/100% POWER LOSS 30000/100%
DROP AMOUNT  DROP AMOUNT  DROP AMOUNT  DROP AMOUNT  DROP AMOUNT

CONTROL COMMANDS (MASTER CONTROLLER TO VS-676H5)

BIT V/F CONTROL  V/F WITH PG FEEDBACK  OPEN LOOP VECTOR  FLUX VECTOR  EMS CONTROL
NO.
0 RUN/STOP  RUN/STOP  RUN/STOP  RUN/STOP  RUN/STOP
1 REVERSE RUN  REVERSE RUN  REVERSE RUN  REVERSE RUN  REVERSE RUN
2 BASE BLOCK/RELEASE  BASE BLOCK/RELEASE  BASE BLOCK/RELEASE  BASE BLOCK/RELEASE  BASE BLOCK/RELEASE
3 TRACE START/STOP  TRACE START/STOP  TRACE START/STOP  TRACE START/STOP  TRACE START/STOP
4 EXTERNAL FAULT  EXTERNAL FAULT  EXTERNAL FAULT  EXTERNAL FAULT  EXTERNAL FAULT
5 FAULT RESET  FAULT RESET  FAULT RESET  FAULT RESET  FAULT RESET
6 CHANGE ACC/DEC TIME  CHANGE ACC/DEC TIME  CHANGE ACC/DEC TIME  CHANGE ACC/DEC TIME  CHANGE ACC/DEC TIME
7 ACCEL./DECEL. PROHIBIT/RELEASE  ACCEL./DECEL. PROHIBIT/RELEASE  ACCEL./DECEL. PROHIBIT/RELEASE  ACCEL./DECEL. PROHIBIT/RELEASE  ACCEL./DECEL. PROHIBIT/RELEASE
8 DB COMMAND  DB COMMAND  DB COMMAND  DB COMMAND  DB COMMAND
9   INTEGRATION RESET(ASR)    INTEGRATION RESET(ASR)  INTEGRATION RESET(ACR)
A   INTEGRATION HOLD(ASR)    INTEGRATION HOLD(ASR)  INTEGRATION HOLD(ACR)
B SOFT START CANCEL  SOFT START CANCEL  SOFT START CANCEL  SOFT START CANCEL  SOFT START CANCEL
C TRACE RESET(AFTER  FAULT)  TRACE RESET(AFTER  FAULT)  TRACE RESET(AFTER  FAULT)  TRACE RESET(AFTER  FAULT)  TRACE RESET(AFTER  FAULT)
D ENERGY SAVING CONTROL ON/OFF  ENERGY SAVING CONTROL ON/OFF    SERVO ON  SYNCHRONOUS CONTROL ON/OFF
E EMPTY  EMPTY  EMPTY  TORQUE/SPEED CONTROL SELECTION  NOT USED
F MOTOR SELECTION(NO.2/NO.1)  MOTOR SELECTION(NO.2/NO.1)  MOTOR SELECTION(NO.2/NO.1)  MOTOR SELECTION(NO.2/NO.1)  NOT USED

CONTROL COMMANDS (VS-676H5 TO MASTER CONTROLLER)

BIT V/F CONTROL  V/F WITH PG FEEDBACK  OPEN LOOP VECTOR  FLUX VECTOR  EMS CONTROL
NO.
0 RUN/STOP  RUN/STOP  RUN/STOP  RUN/STOP  RUN/STOP
1 ZERO SPEED  ZERO SPEED  ZERO SPEED  ZERO SPEED
2 REVERSE RUN  REVERSE RUN  REVERSE RUN  REVERSE RUN
3 RESET SIGNAL INPUT  RESET SIGNAL INPUT  RESET SIGNAL INPUT  RESET SIGNAL INPUT  RESET SIGNAL INPUT
4 SPEED AGREE  SPEED AGREE  SPEED AGREE  SPEED AGREE  SPEED AGREE
5 INVERTER READY/NOT READY  INVERTER READY/NOT READY  INVERTER READY/NOT READY  INVERTER READY/NOT READY  INVERTER READY/NOT READY
6 MINOR FAULT  MINOR FAULT  MINOR FAULT  MINOR FAULT  MINOR FAULT
7 MAJOR FAULT  MAJOR FAULT  MAJOR FAULT  MAJOR FAULT  MAJOR FAULT
8 COMMAND ERROR(CONTROL DATA)  COMMAND ERROR(CONTROL DATA)  COMMAND ERROR(CONTROL DATA)  COMMAND ERROR(CONTROL DATA)  COMMAND ERROR(CONTROL DATA)
9 RECOVERY FROM POWER LOSS  RECOVERY FROM POWER LOSS  RECOVERY FROM POWER LOSS  RECOVERY FROM POWER LOSS  RECOVERY FROM POWER LOSS
MOMENTARY POWER LOSS  MOMENTARY POWER LOSS  MOMENTARY POWER LOSS  MOMENTARY POWER LOSS  MOMENTARY POWER LOSS
A REMOTE/LOCAL  REMOTE/LOCAL  REMOTE/LOCAL  REMOTE/LOCAL  REMOTE/LOCAL
B REGENERATION/CURRENT  REGENERATION/CURRENT  REGENERATION/CURRENT  REGENERATION/CURRENT  REGENERATION/CURRENT
C CURRENT(TORQUE)LIMIT  CURRENT(TORQUE)LIMIT  CURRENT(TORQUE)LIMIT  CURRENT(TORQUE)LIMIT
D   SPEED LIMIT(ASR LIMIT)    SPEED LIMIT(ASR LIMIT)  SYNCHRONOUS CONTROL ON/OFF
E MOTOR SELECTION(NO.2/NO.1)  MOTOR SELECTION(NO.2/NO.1)  MOTOR SELECTION(NO.2/NO.1)  MOTOR SELECTION(NO.2/NO.1)
F       ZERO SERVO COMPLETE

FAULT AND ALARM SIGNALS (VS-676H5 TO MASTER CONTROLLER)

BIT SIGNAL 1
NO. V/F,VECTOR     EMS
0 OVER CURRENT (OC)     OVER CURRENT (OC)
1 GROUND FAULT (GF)     GROUND FAULT (GF)
2 OVER VOLTAGE (OV)     OVER VOLTAGE (OV)
3 MAIN CIRCUIT LOW VOLTAGE (UV1)     MAIN CIRCUIT LOW VOLTAGE (UV1)
4 CONTROL POWER SUPPLY LOW VOLTAGE (UV2)     CONTROL POWER SUPPLY LOW VOLTAGE (UV2)
5 INRUSH CURRENT RESISTOR SHORT MC FAULT (UV3)     INRUSH CURRENT RESISTOR SHORT MC FAULT (UV3)
6   FUSE BLOWN (FU)       FUSE BLOWN (FU)
7
8 INVER TER OVERHEAT ALARM (OH)     INVER TER OVERHEAT ALARM (OH)
9 INVERTER OVERHEAT (OH1)     INVERTER OVERHEAT (OH1)
A INVERTER OVERLOAD (OL2)     INVERTER OVERLOAD (OL2)
B OVER TORQUE 1 (OL3)
C OVER TORQUE 2 (OL4)
D MOTOR OVERLOAD (OL1)
E MOTOR OVERHEAT (OH3)
F THERMISTOR OPEN CIRCUIT (THM)
SIGNAL 2
0 BRAKING TRANSISTOR FAULT (RR)
1 BRAKING RESISTOR OVERHEAT (RH)
2 EXTERNAL FAULT (EF1 OR EF8)     EXTERNAL FAULT (EF1 OR EF8)
3 OVER SPEED (OS)
4 SPEED DEVIATION (DEV)     SPEED DEVIATION (DEV)
5 PG OPEN CIRCUIT (PGO)
6 EXCESSIVE RIPPLE IN DC BUS BAR VOLTAGE (PF)     EXCESSIVE RIPPLE IN DC BUS BAR VOLTAGE (PF)
7 OUTPUT OPEN-PHASE (LF)     OUTPUT OPEN-PHASE (LF)
8 LOAD SHORT CIRCUIT (SC)     LOAD SHORT CIRCUIT (SC)
9
A DIGITAL OPERATOR FAULT (OPR)     DIGITAL OPERATOR FAULT (OPR)
B CP-216 TRANSMISSION ERROR (CE)     CP-216 TRANSMISSION ERROR (CE)
C HARDWARE FAULT (CPF)     HARDWARE FAULT (CPF)
D      SYNCHRONOUS CONTROL ERROR
E
F

网友A:
1. CP-213 通信
项       目 内                            容
通信对象 用于CP-316、CP-316H、CP-317 PLC与VS-676、VS-616系列变频器,YASKAWA2000 SERIES I/O 模块等通信.
通信形态 ELECTRIC BUS
通信距离 300M
通信速度 1Mbps
通信控制方式 HDLC
通信MODE Control transmission,broadcast transmission,message transmission
通信地址范围 输入寄存器:IW1100~IW12FF,输出寄存器:OW1100~OW12FF.共512字节.
连接台数 32台
2.CP-215 通信
项       目 内                            容
通信对象 用于CP-316、CP-316H、CP-317 PLC与VS-676H5系列变频器,CP-816 RIO-05, YASKAWA 2000 SERIES I/O 模块等通信.
通信形态 ELECTRIC BUS
通信距离 4Mbps:170m,2Mbps:270M,1Mbps:420M
通信速度 1/2/4Mbps(软件切换)
通信控制方式 Token passing method
通信MODE Link transmission,message transmission
通信地址范围 输入寄存器:IW1100~IW18FF,输出寄存器:OW1100~OW18FF.共2048字节.
连接台数 30台(标准),扩展后可达64台
3.CP-216 通信
项       目 内                            容
通信对象 用于CP-316、CP-316H、CP-317 PLC与安川变频器,CP-816 RIO-01.
通信形态 ELECTRIC BUS
通信距离 4Mbps:300M
通信速度 4Mbps
通信控制方式 Cyclic method
通信MODE Control transmission,message transmission
连接台数 8台(标准),扩展后可达15台

以上电器通信方式通过CP-215 REPEATER-TT、TC、TP、TS2、TS5中继模块可实现
850M~5KM的石英光缆通信.

网友B(2007-02-01):
]是PLC和安川PLC通讯吗很简单。可以找我。JML5858@126.com
                 神话

网友C(2007-11-01):
简单就贴出来让大家学习

网友D:
是有点简单

网友E:
主要是要做CRC

网友F:
谢谢大侠提供的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