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存储卡的设置

楼主(2005-12-16):
我用的FX2N,我想问一下,我外扩一张8K的存储卡在PLC里应该怎么设置.如果直接插上不在软件里设置能识别吗??

谢谢了!!!!

网友A:
外扩一张8K的存储卡时,PLC会自动运行卡里的程序,而将PLC内RAM上的程序屏蔽掉;
不需要设置;

网友B:
在FX编程软件的选项一栏中选“参数设置”将存储容量从8K改为16K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