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6):
请教一下,如何区分串行和并行接口,他们在什么场合应用,望各位大虾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A:
串行口,就是我们所用的RS232C,又叫COM口,用的比较多;
并口,最常用的就是打印机的接口;

网友B:
串行接口

  微型计算机主机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基本上使用了两类接口;串行接口与并行接口。 并行接口是指数据的各位同时进行传送,其特点是传输速度快,但当传输距离较远、位数又多时,导致了通信线路复杂且成本提高。串行通信是指数据一位位地顺序传送,其特点是通信线路简单,只要一对传输线就可以实现双向通信,并可以利用电话线,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特别适用于远距离通信,但传送速度较慢。 串行通信本身又分为异步通信与同步通信两种。 串行通信线路上传送的是数字信号,表示传送数字信号能力的指标为数据速率(Data Rate),其单位为bps(bit persecond),即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 串行接口标准: 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串行接口标准是RS-232-C标准。RS-232-C接口标准采用25个引脚的连接器(D型插座)。RS-232-C规定有25根连线。

并行接口

  采用并行传送方式在微型计算机与外部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送的接口叫并行接口,它有2个主要特点;一是同时并行传送的二进位数就是数据宽度;二是在计算机与外设之间采用应答式的联络信号来协调双方的数据传送操作,这种联络信号又称为握手信号。
  一、简单的并行接口 简单的并行接口分0线握手并行接口、1线握手并行接口和2线握手并行接口等多种。 1、0线握手并行接口 所谓0线握手(连络),即接口电路中不含协调数据传送的连络信号,这是并行接口的最简形式,它又分输入并行接口和输出并行接口以及输入/输出双向并行接口3种形式。 0线握手输入接口 在输入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输入的状态信息在一个的时间内不改变,如开关量输入),可采用三态门直接读取。 0线握手输出接口 当输出数字量无需锁存时,可采用三态门直接输出。 0线双向输入/输出接口 当外设与CPU之间需要利用数据总线进行双向传送信息时,I/O设备即能发送信息,又能接收信息。
  2、1线握手并行接口 1线握手并行接口是在0线握手并行接口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握手信号线。 1线握手方式总是假设发送方式所发送的数据已经就绪,接收方可以接收。
  二、可编程并行接口 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种类较多,Intel公司的8255A(PPI),Motorola公司的MC6820(PIA)和Zilog公司的Z80-PIO 都属于这一类器件。

网友C:
看台式计算机的主板
一般有两个9针(公口)的串口,一个25针(母口)的并口
比较老的主板,串口也是25针的,比较新的主板可能没有串口,都是usb口,但并口一般都有,并且一般都是母口.并口18-25是连在一起的,是地!
他们都可用来通讯,你可以玩玩超级终端这个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D:
谢谢,我这下知道拉谢谢拉~呵呵